求教~~关于松下PLC编程软件输入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6-02-12):
新手学习的。用的是松下fp0的机器,哪个大神用过这个型号的,指点一下呗。
有些指令在软件界面根本找不到输入方式,图中3个箭头的按钮里面一个一个都找过了,没有输入接口,怎么回事呢?
是硬件不支持,还是得用手持编程器才能输入?比如右边那个压入堆栈之类的指令,其他还有很多,都找不到。
哪个大神用过这个东西,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功能指令输入

网友B:
你的学习方法其实是有问题,这样学起来很累 而且不见效,学PLC一开始 最好是不 要去记什么指令,直接用梯形图。如果如果你是语句表是可以,但初学者如果要记住哪些指令 估计是很漫长的过程。

网友C:
那个其他牌子的plc也有类似的,但是都没有这个指令,用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怎样操作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指令输入
具体怎么弄,软件所有地方都看过了,没法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学习方法其实是有问题,这样学起来很累 而且不见效,学PLC一开始 最好是不 要去记什么指令,直接用梯形图。如果如果你是语句表是可以,但初学者如果要记住哪些指令 估计是很漫长的过程。
我是用梯形图啊,只不过现在我想知道每个指令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功能。不过我觉得助记符更好理解,只是不能由键盘输入字母,太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其他牌子的plc也有类似的,但是都没有这个指令,用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怎样操作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就可以了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指令到底是什么个功能,想试一下,但是都输入不了。

网友B:
已钻牛角尖……如果你梯形图肯定输入不了……只有符号表才输的了!你又觉的好记…你又要用梯形图…你又想在梯形图输入助记符……你想鸡生鸭蛋!真生不了……如果你想符号表编程就要选符号表模式!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相当于一个输入控制三个输出而已,第二个条件可以忽略就行了,就这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一个输入控制三个输出而已,第二个条件可以忽略就行了,就这么回事儿
找到方法了。

网友D:
有些指令不需要写,梯形图转成语句表时自动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