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2):
设备是个逆变器,这个我是明白、但是输出的时候为什么只拉高压一根线、地线打个桩接地就行、为什么不用拉、谢谢大伙了

网友A:
你去摸市电的火线难道非得站到零线上才会麻?
解个地只要兔子没飞,碰到一根高压线就上西天了
原理应该就是倍压电路

网友B:
可以参照人体高压触电身亡的原理,人体站在大地上,一用手触碰10KV或者500KV的高压线会不会立即挂掉呢?

网友C:
电源是接地的。

网友D:
接地也算一根线

网友E:
线跟大地之间有电压。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说话的语气,还有什么东天西天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2楼如1楼;
其实对于某一问题,同样的意思,可以用技术性语言表达。

网友G:
人类捕杀野生动物,手段越来越多。凸显其自然界食物链最顶层地位。炸鱼、电鱼、电兔子...,猎杀野生动物无所不用其及。

网友H:
和电老鼠的一样吧,倍压电路。

网友I:
我们家那边早就没有兔子了,表示头一次听说。。。
至于道理,应该是跟人触电的一样

网友J:
弄这东西,挺缺德的,折寿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弄这东西,挺缺德的,折寿
也是一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