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2):
卧室的吸顶灯关掉后有时会忽闪忽闪地不停,并且亮度有时会很明。原因是变压器供电零线接地不良或者是小区用户共零线经细再或者是零线有接头总之是供电线路的零线不理想当有的用户使用大功率电器引起零线带电。由于楼房的照明开关只断开火线,本人在灯罩里面加了一只220v2p的小继电器将灯的控制由单路变成双路彻底解决了,希望对坛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厉害,继电器都用上了

网友B:
一种简单的方法,以前论坛提到过。

网友C:
方法可以,而原因不知是否有依据——因不止一次见提到这问题,所以对其原因好奇。

网友D:
看来是单刀双掷的开关也是一样的了。

网友E:
这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F:
这个还要考虑继电器安装位置啊,呵呵

网友G:
你用两板单控的开关,火线零线都经开关控制,再用胶水把开关板粘起来不就行了吗?不用继电器那么麻烦

网友H:
这办法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两板单控的开关,火线零线都经开关控制,再用胶水把开关板粘起来不就行了吗?不用继电器那么麻烦
墙面开关盒里就两根线。

网友I:
这个办法好,也不占地方,又实用!!!

网友J:
加继电器,又增加了耗电量是否值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加继电器,又增加了耗电量是否值得?
小型继电器没多少电吧。52p那种就行

网友K:
比较实用又解决了问题,改动还不大。

网友L:
楼主这是号办法啊

网友M:
楼主的方法简单好用呀,聪明。

网友N:
灯闪的原因分析错误,但解决办法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O:
小继电器怎么控制呢

网友P:
楼主挺聪明的。

网友Q:
楼主真厉害呀。。不愧是工控老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R:
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网友S:
这个办法挺好的

网友T:
这种办法可以杜绝回路

网友U:
但是漏电问题依然存在,嘻嘻

网友V:
楼主灯闪烁是否因为墙壁开关只关了零线,火线直接进灯头了?

网友W:
换个LED灯就完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灯闪烁是否因为墙壁开关只关了零线,火线直接进灯头了?
相信这是一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断开任何一点都不构成回路,现实中也符合这一点,但有时即便我们把零线火线倒来倒去也不会消除这一现象,过段时间又会自然消失,并且越是冬季干燥现象越明显。至于说原因本人只是从各种技术措施着手分析,是否正确不敢肯定,希望大家提出更好的意见。

网友X:
给楼主点个赞,继电器都用上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G:
你用两板单控的开关,火线零线都经开关控制,再用胶水把开关板粘起来不就行了吗?不用继电器那么麻烦
这样的话,接线会很麻烦,如果是暗线,根本就实行不了

网友Z:
开关控制火线就不会有闪烁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但是漏电问题依然存在,嘻嘻
说的对,楼主应该做好防护,小心漏电

网友AB:
一般是开关未关火线

网友AC:
果断换成LED,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果断换成LED,省电
LED是省电,也不会有闪烁现象,但卧室里总觉得不如40W的白炽灯光线柔和

网友AD:
办法挺好,点赞。
  就是费用高了点,技术含量也高了点。
  不是专业电工修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