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关闭后还闪

楼主(2016-02-12):
日光灯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关闭后闪烁,一个是开日光灯后需要7-10秒灯才亮

网友A:
1、开关控制了零线的关断,没有控制火线的关断。
2、如果日光灯是老式的线圈式镇流器+起辉器,正常。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对。

网友C:
一个没断火,一个正常

网友D:
见过一例灯管还是镇流器的缘故,而延迟点亮的(好像是H形三基色荧光灯,应当是启辉器的),原理上不清楚。

网友A:
现在普遍都是使用了LED灯管+直接市电220V供电的新款日光灯管,无需镇流器,包括电子式和线圈式,虽然价格稍高,但是新技术意味着使用更加方便和故障率比老款的高压荧光灯管低得多。

网友E:
一个断零,另一个老式的日光灯这种现象正常。

网友F:
我在别人家还看到 led灯不开的时候微亮 没有去查原因

网友G:
断火线也是这样的,很多荧光灯都有这个特点。

网友H:
关后还闪的那个,把日光灯的进线的火零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在别人家还看到 led灯不开的时候微亮 没有去查原因
应该是火线没断开,我家的也是,LED微亮,要晚上很黑的时候才会发现

网友J:
一个没断火

网友K:
那个关闭后闪烁的,楼主可以试试我上次那个歪打正着的方法,把零火对调下试试。虽然成功性不大

网友L:
是开关火线吗?

网友M:
再添一条,墙壁开关带指示灯的把他剪掉。

网友N:
电子镇流器,LED开关电源容易范这个毛病,开关上有指示灯的应该去掉,
没有的指示灯而且相零线接对的,一般是相线与灯头线并行产生感应电或开关微漏电,
向主电容充电达到启动电压电路就起振,由于能量不足闪一下就结束,解决办法在电容上并一个合适的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