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源7200GS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13):
东源7200GS变频器以三线制模式来控制,以UP/DOWN来实现加减速,我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我按下启动按钮时,变频器接收到启动信号时,电机不运转,当我再按住加速按钮时,电机开始加速,我按减速按钮时电机开始减速,突然按停止按钮时,电机停止,再当我启动按钮时,在没按加速按钮时电机不转,但现在在按启动按钮时电机运行在停止时的频率。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自保持功能。不行就恢复出厂,把三线模式的参数重新设下就行,

楼主:
自保持功能应该设置哪个参数,怎么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