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3):
昨天我们生产线一输送带:三菱变频器报“Er , 0L1"故障,电机怎么量也是正常的?一上电就报,电机根本就不转,说明在变频及电机本身(当时用手盘电机及负载,很轻,正常的)。去负载,单启动变频,无报警,输出不缺相,正常。断电量变频输入输出对地阻值也正常。万用表和兆欧表都好牌子,事后确定好的没有问题,排除了误测可能。
   电机星形接法,量三相阻值彼此间分别是19.5欧,19.8欧,20.1欧。也正常。彼此线圈绝缘及每相对地阻值都在2M欧以上。电缆四根线也在2兆欧以上。就找不到原因,后换电机正常。(另:查变频加速时间及加速电子过流保护值也正常。电机轴承最后拆解检查也正常),试问:为什么最后确认是电机问题,却量不出,找不出原因,各位前辈,有知道什么原因吗?请赐教,求解。

网友A:
19.5欧,19.8欧,20.1欧已经明显不正常了。

网友B:
电机的匝间短路是不好量的,一般拆开电机可看见一匝线包变色。

网友C:
前年我改了一台设备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换一台变频器出现同样的故障,才怀疑电机坏了。拆下电机检查看看没发现异样问题,请修电机的师傅维修电机,告诉我是电机坏了,电机内部匝间铜线绝缘将击穿引起,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仪表检查的

网友D:
三相绕组的电阻不平衡,存在匝间短路。

楼主:
不是吧?三相电阻相差不到百分之十呀?即0.6欧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三相电阻相差不到百分之十呀?即0.6欧应该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匝间短路造成的绕组不平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更换。如果是工艺原因造成的不平衡,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F:
之前有过一次经历,当时已经明显闻到焦味,变频器把电机烧了,查原因是从接线盒处进去沙子将绝缘漆磨坏了

网友G:
也可能一加电电机就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H:
这样的故障确实难搞

网友I: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J:
匝间短路不是打耐压就可以测出来的,电机厂有专门仪器,看匝间的波形的

网友K:
电机的问题有好多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L:
实际上,一匝或者2匝线圈短路靠电阻测量无法检测,此时可以通老式电感电焊机低压交流电测电流即可发现异常

网友M:
这个时候替换法就很有用了啊

网友N:
遇上了就知道了!

网友O:
电极电阻已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