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3):
万用表用的福禄克。兆欧表也是好牌子。就是有时一时无法准确判断出来电机好坏。除非电机烧的很严重。比如匝问轻微短,有时真不好判断电机好坏。因为电机当时处于产线刚停很烫状态。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如果输入三相电压正常的话,不是电机绕组局部短路就是负载过重,可以将电机与负载脱开试试。

网友B:
判读马达是否能够继续正常工作,可以有很多方法,比如在马达停止供电并在转动轴静止的状态下测量绕组阻值,测量线圈对马达外壳电阻值。
或者在运行的过程中,使用听觉判断马达是否有异常的响声,还有一个重要测量手段,使用钳形电流表在运行时测量三相电流的数值是否相等,数值是否在严格规定的额定参数之内,如果不是,请拆卸检修,包括线圈与机械润滑机构。

网友C:
1、测量电机绕组的电阻值三相是否平衡,测量绕组绝缘电阻;
2、闻一闻有没有烧焦味道;
3、用手转动看是否顺畅,有无异响。

网友D:
我一般的做法是先问操作工,检查机械有无卡死,再摸,再闻然后测量(万用表+摇表),如果没测出明显故障则通电试机。正常就OK,烧了就修呗。反正即是检查出匝间故障也是一样的修

网友E:
对设备的熟悉程度、维修经验等,也与故障的判别有关。

网友F:
空载运行,测三相空载电流看有没有问题。首先要知道电机的正常状态空载电流是多少。对比一下就能有判断了。摇表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空载运行,测三相空载电流看有没有问题。首先要知道电机的正常状态空载电流是多少。对比一下就能有判断了。摇表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是必须的。
表示赞同,楼上的方法都试过后就用钳形表测电流,

网友H:
跟朋友们学习了。

网友I:
卡电流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J:
师傅,其实你说的疑似电机匝间轻微短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几乎碰不到的。没装变频器的电机。要不能转,要不跳闸。好坏很容易分别。通过万用表测三相阻值,兆欧表测对地电阻,测通电后的三相电压。一下子就知道电机好坏了。装了变频器的电机复杂一些。因为有保护电路,但可以脱开变频器测电压。如果脱开变频器,电压好的,连上电机不行。那就是过载,过流了。过载过流有可能是电机烧了。可以另外装个电机试一下,如果会转就是原电机有问题。如果电机阻值好,又没对地短路,那就是轴承坏了,卡轴,或进线破掉引起过流保护。
现实维修中极少有轻微匝间短路。要不烧了,要不好的。电机这点和电子元件是有区别的。

楼主:
不是啊!我昨天就碰到了,轻微匝间短路,三相对地2M欧以上,三相绕组阻值仅差0.6欧,基本可以视为正常。但就是变频报oL,换了即可

网友K:
如果电机温度明显平时高很多,试机报OL,直接就换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昨天就碰到了,轻微匝间短路,三相对地2M欧以上,三相绕组阻值仅差0.6欧,基本可以视为正常。但就是变频报oL,换了即可
OL是过流报警对吧,使用故障马达跳过变频器的驱动直接接入工频电源进行测试,再顺便测量马达的三相电流数值,相信变频器不会无端报OL报警的。

网友L:
检查机械部分后,先测绝缘,然后电阻,接着电感,Q值,空载测电流,带负荷测电流。

网友M:
看来都是经历过,,好好 学习一下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上次碰到你这种情况,开始也以为电机坏,结果查到最后,是变频器到电机的引线皮破了漏电,真查死人。。。

网友N:
这都是经验啊!有时候电机的轻微短路不是很好查,用电桥效果好点。小电机一般我是用表量量没什么大事,就直接上电试,然后可以看看电流,温度,震动以及声音是否正常。更放心一些。

网友O:
用电流表是对的,但测量匝间短路还是需要把接线柱的连片拿掉更准一点

网友P(2016-07-23):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昨天就碰到了,轻微匝间短路,三相对地2M欧以上,三相绕组阻值仅差0.6欧,基本可以视为正常。但就是变频报oL,换了即可
OL是过流报警对吧,使用故障马达跳过变频器的驱动直接接入工频电源进行测试,再顺便测量马达的三相电流数值,相信变频器不会无端报OL报警的。
OC是过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