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英威腾gd12-7r5g

楼主(2016-02-13):
旋切机上用的,好像是木工专用,能查到的资料很少,输出继电器触点粘贴短路,造成单双辊电机通电即转,换个即好,貌似这是个通病,碰见不下五次了。顺手拍几张内照,用料和常见的chf100系列差不多,身材较苗条些,差别在主板吧,能直接1024编码器的。。

楼主:
装好试机。

网友A:
换的继电器?

网友B:
具体更换的那里啊?继电器吗?那么有卖的的继电器

网友C:
输出继电器触点常通了?是否触点容量小了点?

网友D:
楼主是高手呀,佩服。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说继电器粘连是这款变频器的通病,还是说英威腾质量不过关

网友F:
是不是这一批的设备器件选择的时候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说继电器粘连是这款变频器的通病,还是说英威腾质量不过关
这款变频器本地的很多木材旋切机都用到,有用上一年时间左右的了,都是发现输出继电器触点烧坏的,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G:
谢谢分享  希望英威腾可以改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