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3):
居然说我连续数字   只有截图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啊啊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0和1来区分

网友B(2016-10-22):
100.02是脉冲输出口,100.01是100.00的使能,100.03是100.02的使能

网友C:
100.0是脉冲输出不错,100.1是方向信号!!
同样100.2和100.3也是如此,至于你说的使能信号,个人感觉莫名其妙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他说的使能应该是SV-ON,那个应该是随意找个输出点位就可以了吧

网友E:
都是用0通道的话可以使用脉冲指令和速度指令相结合的方式。我采用的是CW/CCW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