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3):
威纶屏宏指令中B=A+3与B==A+3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同c语言,==等于号,=赋值号

网友B:
B=A+3;将A+3所得的值赋给B(数值传送,即将右边的值传给左边)
B==A+3;B的值等于A+3的值(条件判断,左边与右边是否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3;将A+3所得的值赋给B(数值传送,即将右边的值传给左边)
B==A+3;B的值等于A+3的值(条件判断,左边与右边是否相等)

下面的是比较,上面的是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