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3):
公司在过年前大扫除,我在角落清出了一堆拆下来的开关变压器,不知道好坏。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

网友A:
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是脉冲变压器吗?

如果是,只能是给一个触发信号,看看输出是否对应有信号输出。如果静态的测试,就是测输入与输出间的电气绝缘,对地绝缘,如果有电桥,还可以测输入和输出的线圈电阻,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C:
没有任何指标你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是脉冲变压器吗?

如果是,只能是给一个触发信号,看看输出是否对应有信号输出。如果静态的测试,就是测输入与输出间的电气绝缘,对地绝缘,如果有电桥,还可以测输入和输出的线圈电阻,看看是否正确。
就是天关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D:
开关电源内部的变压器,首先需要知道工作电压,工作频率,输入引脚与输出引脚。
如果无法追踪更换出来的变压器是哪块电路板上拆卸更换下来的,直接废弃吧,因为你不知道变压器原来的供电规格,无法通电测试。

网友E:
通电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是输出端的那个?它是高频的脉冲变压器。简单测试,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和输出线圈电阻,有没断线的?对外壳短路的?就行了。最后确认还是带着驱动来测试更好。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不太好测试好坏,只能测测通断,相间绝缘。另外你也不知道规格,所以用处不太大。

网友G:
把待测变压器初级串一40W灯泡并在好的开关电源初级,如果灯亮就是坏的。一直用这个办法。

网友H:
多年前做了一个变压器匝间短路测试器,好用

网友H:
9楼方法也不错

网友I:
懒得上电,就用LCR电桥,或者输入1方波信号,测另一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