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4):
变压器的原边电压220V,输出电压是52V左右,然后经过桥式整流,得到大概52V的直流。问题是直流电源一接到负载上,直流电压就升高了。升到70多伏。请问这是怎吗回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知道的请帮忙。说明一下,负载是电动车,这个电源是为了检测电动车用的。变压器是3000VA的。

网友A: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所以有70多伏,要是半波整流只有2分之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所以有70多伏,要是半波整流只有2分之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
是这样的,在不接负载时电压是52V,一接上负载电压就升到7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所以有70多伏,要是半波整流只有2分之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
是这样的,在不接负载时电压是52V,一接上负载电压就升到70V左右。
负载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或者负载的控制电路板与驱动电路板有蓄能电子元件(电容器)。请直接将电源经过机械开关控制直接驱动直流马达的线圈与绕组,这样才不会导致直流电压飙升。

网友C:
负载一定带有大容量电容吧/或者有时候用数字表测得不准确,换指针表试试看

网友D:
电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我估计是买的。

网友E:
电动车给电源供电了吧

楼主:
是电动车厂检测新的产品用的,电动车上不可能有另外的电源。就是检测电动车上的电机。

网友F:
桥式整流了出来的不是直流,还要并联个电容平波才能得到平稳的直流。你这样用要出问题的

网友G:
楼主应该说明,变压器输出是否整流了以后才接负载?还是交流直接接负载?另外,电压从52升高至70V以上,是什么状态?电机运行中?还是电机停止状态?

没有条件不好说呀。

网友H:
这是负载控制电路有电容器存在所造成的现象,而且你的真正负载(电机)应该还没有动作(或者负载比较轻),才会有这么高的电压。

全波整流后的电压如果没有滤波电容,电压一般为交流输出电压的90%,经过滤波电容后,空载为交流输出电压的1.42倍,带载视负载或者电源容量大小,一般为交流输出电压的1.0~1.2倍。

解决办法,最好是根据上面的计算重新改变(重绕)次级的匝数改变输出电压,或者选择相应输出电压的变压器。

如果不想改或者换变压器,可采用可控硅降压解决。这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可控硅必须放在整流输出之后,有电容器的控制电路之前。即在整流输出与有电容器元件控制电路的控制电路之间,否则,可控硅有可能不受控。

网友I:
需要的是多少伏;电源接到负载时,电流大致是多少(测量到电压升高时)。
电动车是否装有电池,可否装电池试验。

网友J:
严重同意10楼的观点,另外我认为你启动了电动车的话电压可能会下降

网友K:
变压器如果输出52v整流后肯定比52v要高

网友L:
看来你接上负载后相当于串上了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