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4):
各位,我今天在用电饭煲煮饭时电饭煲与电源线的连接处冒烟了,后来换了一条电源线就没事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猜想(个人认为是情况2):
1:连接处可能有水,造成短路。
    疑问:但是家里的空开没有跳闸,并且事后查看连接处和电源线缆端口并没有水迹,应该可以排除情况1;

2:电源线与电饭煲连接端口可能没有插到底部,造成连接接触位置接触面积少,发热,冒烟;

网友A:
基本上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源线的质量不好造成发热。

网友C:
一般应该是铜片长时间过热变形造成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D:
 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E:
楼主直接更换电源线了事了吗?不查看母插口里面是否被烧到碳化了吗?如果母插口内部也被烧黑,也需要拆卸电饭煲更换的呀。

网友F: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G:
电源线质量不好最大原因

网友H:
没有插好,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I:
基本都是接触不良,母插内部碳化,我家里的也这样。

网友J:
要像5楼所说那样检查一下插座,不能一换了之。

网友K:
电源线插头质量不好,要仔细检查一下电饭煲那边公的有没有问题,不要简单的换一条就结束了,否则有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

网友L:
一般都是第二种情况

网友M:
及时发现还好,继续用下去,连插座都要一起换。

网友N: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O:
这种线市面上质量差的很多,皮厚芯小,安全系数不高

网友P:
插头时间长了,有些松了

网友Q:
电线质量不行吧,很多那个线看着外面还行,其实里面的线芯很细的

网友R:
接触不良。

网友S:
插座松,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T:
电源线内部接触不良,也可能出现该情况。

网友U:
接触电阻大了,导致发热。

网友V:
虚接或电源线质量问题。

网友W:
线缆老化虚接造成

网友X:
确实是 这样

网友Y:
看看插头有没有坏   没有就换条线吧

网友Z:
我碰到过一个烧水的 也是这样  经查看触点已经发黑

网友AA:
大多数是电源线质量不好导致过热的,应该使用质量好的电源线。

网友AB: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AC:
接触不良插头氧化

网友AD:
是线冒烟了,还是水蒸汽呀

楼主:
各位,查看过母插口里面没有被烧到碳化了,只是有点烧焦,母插口损坏不严重,用纸巾檫一下没有多大问题了,应该接触不良造成的了,谢了各位

网友AE:
支持第二种说法

网友AF:
说不定电源线的接插件位置松动或者生锈了

网友AG:
基本都是接触不良或者线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