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4):
。。。。。目前还在资料和各种PDF学习中。

         发现1200系统不支持顺控指令。

         原来用200系列用顺控指令都用
         顺手了。主要是我单位里的设备
         控制要求都是顺序控制。

         这1200没有顺控指令,真是失望。

楼主:
。。。。。。追加一贴:西门子在S7-1200系统取消顺控指令
           是基于什么思想呢?

           认为业界没有顺序控制的需求?

           或者,在1200系统里面已经有别的指令代替了顺
           序控制指令?而我还没学习到?

网友A:
没有就自己做,用自加一指令,每执行一个动作,就加一进入下一步,下一步用比较指令比较是否是该步动作序号。

网友B:
我自己编一个FB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自己做,用自加一指令,每执行一个动作,就加一进入下一步,下一步用比较指令比较是否是该步动作序号。
这个方法好,但是,复杂流程,很难这么做

网友C:
你到西门子官网论坛问问

网友B:
简单的流程可以使用解码指令,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步进梯形图指令对吧,实际上,可以使用普通的内部铺助继电器进行实现步进控制的。
步进梯形图指令的精髓,就是当前只能有一个步骤正在工作,当该步骤完成以后,接通下一个步骤,断开上一个步骤,利用PLC内部上千上万个内部铺助继电器的资源,使用普通的触点信号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也知道你这个方法。

         顺控程序也可以用普通梯形图
         来达到控制目的。

         只是搞不懂西门子公司为什么
         在1200系统里面取消了顺控
         指令 -----  好没道理 。

         还说是将来取代200系列的。
         除了呵呵之外,还是继续学习吧。

网友E:
没有就只能曲线救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