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监控软件

楼主(2016-02-14):
本人是新手,哪位前辈指点下,三菱PLC 有监控软件吗?
如果有能给我发个

网友A:
编程软件监控就行了 你还监控什么?

网友B:
具体怎么样个监控?

网友C:
你要监控什么,组态王就可以了!

网友D:
是观察程序的运行还是其他。

网友E:
楼主可能说的是仿真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能说的是仿真软件。
这个分析有点道理~DP 是需要另装仿真软件的,WORKS2本身就带的

网友G:
有软监控的软件,也有硬监控的软件,两者的区别就是编制程序的计算机是否使用数据线连接有真实的PLC控制器。
楼主请按需选用。

网友H:
三菱PLC编程软件里就可以监控的。

网友I:
编程软件自带监控呀

楼主:
是监控运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个  怎么弄

网友J:
编程软件就能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