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4):
要求:恒张力 线速度
 低速运转
伺服系统采用哪种控制模式合适? 转矩加速度限幅

卷半径计算方式? 累加 还是 V/W的方式
谢谢有经验的高手分享下经验

网友A:
没做过张力这种控制,但是接触到的涉及到张力的都是用的专用卷绕变频器控制。

网友B:
这个是哪里的项目?是不是上海的啊?

网友C:
收卷直接用张力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麻烦的。

网友D:
准确的说是带速度限制的力矩控制,直径计算:计量1米线材,然后看看卷绕电机旋转了多少,然后用一个常数除以卷绕电机旋转数据,得到的就是当前直径。
电机输出力矩=当前直径*设定力矩*锥度+机械静摩擦+机械动摩擦(速度低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E:
如果有线速度传感器,那恒线速度控制就用不着卷径计算了。采用张力传感器恒张力控制。这就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