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4):
是这样的,我都是用三菱的PLC,我司生产的设备一般就用到2轴控制,三菱FX3U就有自带3轴脉冲输出,我看一起生产的设备都很少用到脉冲模式,都是用定位模块,走通讯的,我算了下本体脉冲速度可以达到,可能精度会下降点,一般大家都怎么选用定位模块呢

网友A:
用到轴多的,或是动作比较复杂的,可以考虑用定位模块实现。

网友B:
最高速度,插补类型,还有就是可以反馈编码器信号。

网友C:
两轴运动控制,也要看工艺对设备的要求的,比如两轴必须做圆弧运动,曲线运动,这时候,必须使用插补运算指令进行编制运动控制程序。
所以说,贵有贵的用法。

网友D(2016-03-26):
我们也是很少用,轴多了用几个PLC并行控制,要圆弧插补了就用运动控制卡,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E:
感觉还是有插补的时候用模块的多

网友F:
我们机子有自己做的转型机械抓一个三轴,用的LD75模块带的。还有包装机用的LD77MS16带的12轴做电子凸轮的控制

网友G:
我们这三轴的,用了定位模块,X,Y,Z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