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5):
编码器+变频电机+PLC可以测长度,
那么步进电机+PLC可以测长度吗

网友A:
可以测长度 编码器高速计数运算

网友B:
可以的,PLC有高速计数功能,计数编码器的信号,然后计算长度。

网友C:
编码器+变频电机+PLC可以测长度
答:有编码器传感器作为采集数据的装置,PLC当然能知道材料跑了多长。

那么步进电机+PLC可以测长度吗
答:步进电机是定位行走的执行装置,不是数据采集器,PLC只是核心控制器,如果没有采集长度的传感器,设备怎么测量材料的长度呢?

网友C:
在定长裁剪的设备中,可以使用两种解决方案:1、是传感器采集材料长度信号,一旦到达设定值,立即裁剪。2、不安装传感器采集料长信号,直接由高精度伺服驱动系统或者步进马达驱动系统驱动材料运行到指定的长度,裁剪装置立即动作。

网友D:
编码器,加电机,飞剪之类用伺服

网友E:
步进电机测长度,要求步进电机的功率足够,在不失步的情况下,可以检测长度的。

网友F:
两种方法都见别人用过

网友G:
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前提是两种方法的配置选型必须恰当

网友H:
前者可以保证精度,后者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在定长裁剪的设备中,可以使用两种解决方案:1、是传感器采集材料长度信号,一旦到达设定值,立即裁剪。2、不安装传感器采集料长信号,直接由高精度伺服驱动系统或者步进马达驱动系统驱动材料运行到指定的长度,裁剪装置立即动作。
伺服是闭环控制的,步进能保证不失步
作为定长,你要的是保证产品定长,所以一定要有类似编码器的测量装置
甩掉这类直接测量产品的东西,谁都不敢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J:
可以的,只是步进电机运行,有时候有点误差,需要补偿功能,对要求不高的产品来说是没有问题。

网友K:
这个得看具体的东西,大家 的方法都很好,但是适不适合真不好说

网友L:
关键看是固定长度不变,还有就是切割精度要求。

网友M:
步进电机当然可以测长度啦,每个脉冲走多少是已知的,乘以机械减速比就知道走了多少,前提是功率足够保证不丢步。

网友N:
开环控制的不确定性大,维护量也大,不建议。

网友O:
变频器+编码器+PLC基本上很难实现精准定长。
步进电机+PLC的话倒是可以,但是要确保不失步,现在一般用伺服来做精确定位。

网友P:
步进电机有误差,伺服电机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