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5):
如题,如果是感性负载是不是也存在启动瞬间电流比较大的情况?

网友A:
应该是感性负载,但其内阻较大,所在启动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B:
没有多大的电流,可下个施耐德的接触器样本,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看你怎么选型感性负载的额定电流大小范围之内

网友D:
要说接触器应该称作可变感性负载,因为吸合前跟吸合后感抗是不同的。

网友E:
要看选择的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消耗功率的大小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冷态和热态的阻值也不同。

网友G:
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是属于感性负载的了

网友H:
属于感性 但是电流很小

网友I:
感性负载

网友J:
可以查下接触器的吸合功率和保持功率,不一样的

网友K:
线圈负载就是感性负载。感性负载启动起始阶段就是大电流,随时间变化降低。

网友L:
可变感性负载,看手册
正泰cjx2-1210/ac220v 吸合70VA,保持 7VA

网友M:
上级驱动的损坏,不单是启动电流造成的,在断开时的电动势也是很要命的

网友N:
肯定是感性负责载了!

网友O:
当然是感性负载。

网友P:
就因为感性的负载带来的危害,所以人们发明一个电子元件:续流二极管。

网友Q:
如果是直流电线圈,电感正好抑制开机冲击电流,所以说某个人说的启动就是大电流俺不敢苟同......
但是交流接触器在铁芯没有吸合时因为线圈铁芯间隙等效特大,从而导致电感与铁芯吸合后相比特小,等效阻抗自然特小,于是电流自然大了N多.......

网友R:
启动瞬间电流过大容易损坏

楼主:
多谢解惑,之所以问是想搞清PLC之类的控制器输出直接接接触器是否没问题

网友S:
只要是线圈,就应该是感性负载

网友T:
很多进口的设备在接触器的线圈并接有阻容元件,就是为了限流

网友U:
感性负载。

网友V:
电流应当与磁路等相关,可参考10楼建议。

网友W:
是个线圈,感性负载

网友X:
我记得之前发过或者参与过一个直流继电器线圈与交流继电器线圈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百度了一下:

交流继电器的线圈有感抗,
直流继电器的线圈没有感抗,所以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大一些
所以,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得分开来说~~~

网友Y:
感性负载,有的接触器不都带吸合回路嘛

网友Z:
是感性负载。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直流电线圈,电感正好抑制开机冲击电流,所以说某个人说的启动就是大电流俺不敢苟同......
但是交流接触器在铁芯没有吸合时因为线圈铁芯间隙等效特大,从而导致电感与铁芯吸合后相比特小,等效阻抗自然特小,于是电流自然大了N多.......

网友AB:
应该是感性负载

网友Q:
关键:接触器吸合前与吸合后,电感差异特大才是关键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关键:接触器吸合前与吸合后,电感差异特大才是关键

动态感性负载

网友Q:
引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关键:接触器吸合前与吸合后,电感差异特大才是关键
动态感性负载
但是对直流影响不大,如果是DC电源线圈的话,那个电流变化吸合前后完全一致

网友AD:
电感性负载,为了保护驱动电路通常并上一支二极管或是为了抗干扰可选阻容元件设计成滤波器

网友AE:
本来接触器线圈功率就不是很大嘛,不像电机那么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