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个有难度的问题(20160217)

楼主(2016-02-15):
下图为简图,是用电机驱动螺旋对工件1和工件2进行夹紧。我的想法是当夹紧力达到500kg的时候,电机停止。
我现在不清楚是用压力传感器,还是扭矩传感器,还是用电流来控制电机停止
特别说明下,工件一和工件二是非标件,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工件一和工件二是多厚。
第一次来这里发贴,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电机不好控制,用气缸可能好些。

网友B:
说的也是。。电机太有惯性了。。气缸比较准确定位。电机有时速度不一致,

网友C:
不管是电机电流还是扭矩最终反映到工件所受的压力,最好用压力传感器。用油压比用螺杆效果要好,可以直接监控油压达到控制目的,当然投资可能比螺杆大。

楼主:
上面只是一个简图,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我的产品尺寸长宽在2~3米。
还有其它原因,所以夹紧装置暂只考虑用电机驱动螺杆,气缸、油缸不考虑。
另外电机带刹车,惯性问题不考虑。
谢谢大家的回复!希望继续讨论

网友D: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用电流控制就好了,PLC与变频器做通讯直接读出电流值进行比较后控制启停。我年底就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项目,是检测扭力并要出一个曲线图,我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兄人在何处,如果在重庆,到时可以请你做程序。
老兄方便留个QQ不。谢谢!
我是机械工程师,对电略知一二。
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并不高,只要求夹紧即可。
你这个方案我认为可行。
用传感器控制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只不过成本太高,机械设计和电路较复杂,增加故障率。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斑竹,施敬施敬
能否详细点解释下,谢谢!

网友E:
用压力传感器吧,直接可以设置压力大小。但是最好是同时装一个位移传感器,在达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减速。
这么大一个工作面积,机械方面可能更麻烦一些,机械的具体做法可以参照打包机的样子做。
压力传感器的成本要高一些,电流监测也可以,但精度差。电流会随着电压的高低变化的而变化,所以精度和压力传感器不是一个档次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重庆呀,有点远了,我在东莞。用变频器控制电机,PLC读取变频器的电流值,假设你需要的压力值对应的是电机3安的电流,那么当读出的电流到达3安时就让变频器停止电机也就停了,你的电机带了刹车需要给刹车单独供电,变频器设置自由停车,变频器停止马上锁住刹车,你最好还是找个懂电气的人做吧。另外我觉得如果是螺杆传动又有减速机应该不要带刹车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电机电流还是扭矩最终反映到工件所受的压力,最好用压力传感器。用油压比用螺杆效果要好,可以直接监控油压达到控制目的,当然投资可能比螺杆大。
这个不错,液压比较合适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的过力矩控制停,就不用传感器。

网友G:
那就用扭矩传感器吧,貌似扭矩传感器不便宜啊。

网友H:
用带力矩功能的变频器不就行了。很多国产变频器都带有力矩控制,计算好电机输出力矩然后直接控制,控制精度可以达到5%。

网友I:
这么大一个工作面,四个马达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了,马达的同步控制也许将是个问题。

网友J:
不管是力传感器,还是扭矩传感器,都可以,就是做一个闭环,控制电机的转矩限幅即可。

网友K:
用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个马达控制,我要求的夹紧力并不大。
大致结构如图片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此结构不带减速机。有没有刹车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螺杆装置,有一种结构是不能自锁的。
你的见意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电机电流还是扭矩最终反映到工件所受的压力,最好用压力传感器。用油压比用螺杆效果要好,可以直接监控油压达到控制目的,当然投资可能比螺杆大。
这个不错,液压比较合适
由于其它原因,液压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的过力矩控制停,就不用传感器。
能具体点吗?你的见意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带力矩功能的变频器不就行了。很多国产变频器都带有力矩控制,计算好电机输出力矩然后直接控制,控制精度可以达到5%。
不错不错,能否详细点。老兄。

网友A:
VFD-M 46,60,参数,利用过力矩报警输出控制变频器停,你可以问台达售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

网友L:
无论用什么检测元件,用电机驱动当达到目标力时电机停止,如果没有保持装置力将减小或消失,如果不考虑采用气动或液压,可以考虑采用力矩电机,当到达设定力时电机堵转,并保持力矩。

网友M:
你这种采用一个储能弹簧装置最合适!
压紧通过储能弹簧进行,当然用油缸或者气缸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想用油缸和气缸。

网友M:
那就普通刹车电机加上储能弹簧,当然最好是伺服电机采用力矩控制最佳,反正目前伺服电机也不贵

楼主:
储能弹簧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此结构不带减速机。有没有刹车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螺杆装置,有一种结构是不能自锁的。
你的见意很好,谢谢!
没看到示意图前还在咂摸,平台有多大,用一个电机还是4个电机
看这图使用一个电机
此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减速机构,这种机构不能自锁吗?好像设计成不自锁有点困难,再说这个控制为什么要不自锁?
我对本系统的看法,机构设计比控制要能一点,要求上下平台平行度高,4螺杆位移量一致性好,机构自锁性好
控制上使用压力传感器,是不是使用伺服或变频视情况,如果平台位移量小没必要,如果有快进(退)要求就必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此结构不带减速机。有没有刹车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螺杆装置,有一种结构是不能自锁的。
你的见意很好,谢谢!
没看到示意图前还在咂摸,平台有多大,用一个电机还是4个电机
看这图使用一个电机
此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减速机构,这种机构不能自锁吗?好像设计成不自锁有点困难,再说这个控制为什么要不自锁?
我对本系统的看法,机构设计比控制要能一点,要求上下平台平行度高,4螺杆位移量一致性好,机构自锁性好
控制上使用压力传感器,是不是使用伺服或变频视情况,如果平台位移量小没必要,如果有快进(退)要求就必须用
这个图片是螺旋升降机的结构,我在网上找的,我用的方法和这个类似。螺旋升降机的机械结构好像有2种结构,一种是滚珠丝杆,这种结构就是不自锁,或者说自锁力度不够。机械结构设计上能保证一致性。用压力传感器感觉很麻烦,我也在考虑用变频器控制的可能性。主要是我是搞机械的,对电不是太清楚。

网友O:
液压适合,最稳定,电机不好控制,传感器价格也不便宜呀

网友P:
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工件1和工件2在承受500公斤压力后的高度每次变化量大不大

网友H:
是这样现在有很多变频器带力矩控制功能,模拟量0-10v对应电机力矩0-100%。当然这个力矩精度不高,比如说电机额定扭矩是30nm通过减速机后可以产生最大3000kg的力量,你就可以通过电位器控制机械产生100到3000kg的力量。其实这是矢量变频器的标准功能。比如说国产的沃森vd500系列,微能的vc系列,进口的安川h1000系列,abb的800系列。
+5

网友Q:
见过台达类似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工件1和工件2在承受500公斤压力后的高度每次变化量大不大

特别说明下,工件一和工件二是非标件,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工件一和工件二是多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工件1和工件2在承受500公斤压力后的高度每次变化量大不大

特别说明下,工件一和工件二是非标件,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工件一和工件二是多厚。
只要工作台的行程足够,只要压紧的工艺参数要求一致,用带力矩控制的矢量功能的变频器+电机就得了。如果工艺参数因产品批次完全不一样,也可以制作触摸屏+PLC控制系统进行选择不同的产品工艺参数执行生产。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好控制,用气缸可能好些。
气缸的行程是固定的吧,他的工件尺寸不固定。

网友S:
既然要求是500kg的压力,就使用压力传感器做吧!

网友T:
這不就是個電子壓床的要求 沒那麼複雜 不過對PLC來講是有點難
若採用兩組模擬量來控制那就很簡單 第一個用在做行程控制 等待第二(壓力傳感器) =500KG的訊號出現 移動行程停止
到是500KG的力 對傳動機構的磨耗或者是承受 是需考慮清楚

网友U:
经济条件允许业主要求比较高的话上伺服电机 PID控制这样压力控制比较精准,毕竟用矢量变频多多少少会发生些转矩超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S:
500kg是我的设想,意思是压紧了,电机停止。

网友V:
螺丝机都是扭力控制,哪有那么复杂,输出一个扭力到达给PLC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朋友请详解!TKS

楼主:
请继续发表看法!周末愉快!

网友W:
同步控制也许将是个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W:
同步控制也许将是个问题。

同步用机械做比较简单点

网友X:
用私服电机精确控制

网友Y:
马达输出轴装一个[扭矩限制器],达到要求扭力了就自动打滑,检测到打滑了就让变频器停止输出.

网友Z:
回复 网友U:
夹紧装置由一块儿500kg的铁块利用自重压紧工件,放松工件时只需利用电机提升铁块即可!打个比方,就像用电葫芦提升一铁块,夹紧时相当于把铁块放地上,夹紧力就是铁块自重!不知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U:
回复 网友Z:
哦 原来是这样施加压力的 那这样上伺服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的力矩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