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类型

楼主(2016-02-15):
鼓风机恒功率型电机容易烧坏,能否改成恒转速的?

网友A:
顶一下,表示不太了解

网友B:
鼓风机驱动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如果是,容易坏,都坏的是什么部件?线圈烧了?还是对敌短路了?还是匝间短路了?建议选择绝缘等级在F级以上的电机。适用于变频器驱动。不要选择B级绝缘的电机。容易顺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圈损坏

网友B:
回复 楼主:
线圈损坏,是绝艳被破坏了?烧毁了?鼓风机电机的线圈损坏,与过载有关吗?围绕这些问题可以先查一查。如果电机在运行中没有过载、过热,线圈损坏,那就是绝缘强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和电机的频率有关啊 ,变频器控制的频率在30HZ左右,电源线外皮都变色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以,要看电机运行电流是否超过额定,要看电机表面温度是否超过。一般情况下,电机的自冷条件是35Hz到50Hz(额定恒转矩连续运行的条件)。

网友C:
换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