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5):
排插太脏,今天拆开清洁下发现排插的开关控制按钮是控制零线的
怎么不是控制火线的吗?还是说控制零线没那么大电流按钮没那么容易损坏吗?

网友A:
差排,你是三孔的么,楼主怎么确定是断开零线的

网友B:
一般正规插排都是控制火线的,不知楼主是怎么判断的。另外单相插排零线火线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三孔的,在没负载情况下,零线是没电,火线有电,用电笔可以测得出啊
就是觉的奇怪排插开关按钮怎么控制零线断开和闭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三孔的,在没负载情况下,零线是没电,火线有电,用电笔可以测得出啊
就是觉的奇怪排插开关按钮怎么控制零线断开和闭合的
那会不会是你插座上零火反了呢

网友C:
是不是山寨产品?有的山寨产品根本就不管什么火零线的,只要是开关断开一根电线就行了。

网友D:
是不是作插座反了

网友E:
或排插不规矩,或墙座没规矩

网友F:
你自己墙上插座接线有问题!

网友G:
一般都是控制火的

网友H:
插座倒一下线不就解决了吗!常遇见的问题。

网友I:
左零右相上接地,你看下是不是按这样排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三孔的,在没负载情况下,零线是没电,火线有电,用电笔可以测得出啊
就是觉的奇怪排插开关按钮怎么控制零线断开和闭合的
那会不会是你插座上零火反了呢
估计是你插头插反了,要么就是生产是把线接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规插排都是控制火线的,不知楼主是怎么判断的。另外单相插排零线火线电流是一样的
就一个回路

网友L:
如果检查出单相开关通断零线的错误,是可以通过调换墙上插座的接线方法来进行修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如果检查出单相开关通断零线的错误,是可以通过调换墙上插座的接线方法来进行修正的。
我不主张这样改,还是改插座比较规范

网友M:
不管按钮是控制火线还是零线,通过按钮的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N:
单相插座零线和火线的电流是一样大的啊,开关按钮都是控制火线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三孔的,在没负载情况下,零线是没电,火线有电,用电笔可以测得出啊
就是觉的奇怪排插开关按钮怎么控制零线断开和闭合的
那会不会是你插座上零火反了呢
估计是你插头插反了,要么就是生产是把线接反了
三孔的怎么插反啊

网友O:
排插好多都是不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