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6):
如题,所有操作都不行,请问师傅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啊

网友B:
通讯出错了吧

网友C:
屏与PLC通信错误。

网友D: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端口等

楼主:
屏上的鼠标指针能跟着手指移动,点YES 和 NO 都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E:
没连上PLC;

网友F:
一般是通讯线除了问题,也不排除端口坏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通讯线除了问题,也不排除端口坏掉。

还有设置问题,最后就是人机界面问题了

网友H:
除去通讯线,如果屏体操作正常,就要找通讯设置和线、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