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6):
请教下各位老师和师兄师弟师姐们,我通过VB和FX3G编程口通信,电脑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9200,MSComm波特率9600可以,但是19200却不行,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编程口默认是9600的

楼主:
不会吧,触摸屏连接PLC,同样连接的是编程口,选择的也是19200,通信没问题的啊!

楼主:
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发送同样的数据,选择19200同样没问题,有点搞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