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6):
我用威纶MT8100iE 触摸屏和FX3U PLC一起在电脑上仿真,触摸屏用离线模拟成功了,但为什么触摸屏上什么数据都没有,比如我在PLC程序里面给D130赋值1,触摸屏上读不出来,模拟不了。

网友A:
都是三菱的 估计可以

网友B:
要在线模拟。

网友C:
楼主这样是不行的,好像三菱的屏加三菱的PLC是可以的

楼主:
搞不懂啊,用不来

网友D:
三菱的屏和三菱的PLC两个仿真软件是可以一起启动仿真
威纶的软件支不支持和三菱的PLC仿真软件一起启动,你要确定下。

网友E:
三菱与三菱就可以

网友F:
得搞个真plc才行吧

网友G:
楼主:威纶还没有那个技术与三菱同时在本本内联机仿真

网友H:
我也 曾经遇到过,,还是在线仿真不了。。。

网友I(2016-07-14):
直接用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3 和PLC编程软件GX Works2 在电脑上模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