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安在哪最合适

楼主(2016-02-16):
PLc之继电器输出,为防止电流过大损毁继电器触点,安个FU2最好不过,请各位经验高手讨论一下,安在哪个位置最合适且便于观察更换!

网友A:
所有的PLC输出端口都要安装熔断体保险?太夸张了吧。建议安装于顶层,平行于无熔丝断路器开关。

网友B:
不用吧,PLC输出点输出转换一下输出就好了。

网友C:
所有的PLC输出端口都要安装熔断体保险
太多了。

网友D:
对于三菱FX系列串在COM口就行了。

网友E:
感觉也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F:
负载输出端最好,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使用

网友G:
装个总保险就成了,单个安装的话就太多了,如果非要单个安装,推荐使用带保险丝的端子

网友H:
简单经济的办法就是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I:
土豪随意,建议安装在电源公共端

网友J:
保险太大了,为什么电流会大呀,有阻力?在程序上加上超时报警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对于三菱FX系列串在COM口就行了。
对,我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保险太大了,为什么电流会大呀,有阻力?在程序上加上超时报警就行了!
如果负载接触器卡壳,则线圈必然过流,烧毁PLc的输出端触点以前发生过!

网友L:
我们一般都安装在主回路

网友M:
很少直接带负载的,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N:
PLC说明书推荐难道大家都不看的吗

网友O:
“便于观察更换”,此句应当是指空间上的位置。

网友P:
装带保险丝的端子即可

网友Q:
回复 网友H:
用中间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呢?怎么连呢?

网友Q:
回复 网友M:
为什么不能直接带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不能直接带载呢?
直接带负载接触器线圈的话,恐怕PLc输出小直流接触器触点承受不了超过1A的电流 ,偶尔如果卡壳,短路等造成的回路电流会更高,损坏pLC是片刻的事!

网友R:
不是一般都是通过继电器带负载,这得有多大的功率?

网友S:
PLC继电器烧坏了也没关系, 里面换一个继电器也不难换

网友T:
公共端COM,其实控制回路装个小保险就行了,没那么脆弱

网友U:
没搞过全部上
这个要是几千个点的怎么玩?

网友V:
com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