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n与触屏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连线 通讯参数不对是不可能通讯上的

楼主:
无法通讯,是不是通讯线接口不对应?

楼主:
深圳优控触摸屏

网友B:
线是厂家指定的连接线吗?
PLC这边是422的口,屏那边是用的什么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是厂家指定的连接线吗?
PLC这边是422的口,屏那边是用的什么口?
D型公9针孔
自己拼装,网上购买,是否是质量问题值得怀疑呢?

网友C:
不是胡乱弄条线就可以的,看触摸屏手册或者咨询厂家

网友D:
如果用三菱的串口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先要确定下连接电缆是不是按要求连接的,以及屏的接口选择有没有问题。
这些说明在屏的说明书中应该有的。

网友A:
原来的模拟电位器搞不定了,用了个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模拟电位器搞不定了,用了个触摸屏
能搞定了,也在这坛子上学的,问题是好多组需修改,只两个模拟电位器远远不够的,谢大伙的精彩讨论,让我学得很多!

网友E:
这个还是看下hmi手册咯

网友F:
什么问题,,通讯错误参数。。。

网友G:
呵呵;你用的线是连电脑用的,不是与触摸屏的通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用的线是连电脑用的,不是与触摸屏的通讯线;
哟!你讲的太重要了,还真是,这线从电脑上下载可以,用它与屏连接就不行了。

网友G:
不是什么线只要接口一看对上就乱插上去试的;
通讯不上倒不是关键,有些会导致PLC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