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ANUC高手,0I mate MD是否可以换成MC

楼主(2016-02-16):
如题,硬件方面不动,软件可否。就好比电脑W7系统换成XP的

网友A:
我觉得数控系统应该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就像手机的安卓系统一样,如果更换版本,是需要有厂家的源文件进行刷机操作的,并且有软件的版本号和硬件版本号严格对应的。如果你是设备用户,厂家一般不会提供的,建议尝试联系厂家的售后服务部门。

网友B:
硬件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C:
不可以的,mate的是经济版,没mate的性能强价格高。

网友D:
曾经自己换了个线切割主板,换完后还被锁定,还好主板是向生产设备厂买的,后来发的序列号要来解锁号码

网友E:
这个可以换系统版本,,,,,,,,

网友F(2016-05-31):
可以 的 要改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