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6):
脱硫有个罐子是双法兰毛细管液位变送器,但是磁翻板液位没有变化,但是液位变送器有变化,缓慢上升然后几小时内又缓慢下降,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变化是百分之多少,误差范围内就可以,磁翻板灵敏度低、精度低微量波动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翻板一直是2米6,但是dcs液位几个小时之内从2米6平稳上升到3米多,有下降到2米左右,有继续缓慢上升下降,最后过了一个天又稳住了。实在是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变送器的两个膜盒是法兰安装的?会不会有结晶物、沉淀物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最后打开看,法兰里面全污垢,清了一下,效果好多了,谢谢

网友A:
不客气,有问题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