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6):
带车床的电机,用之前的单相转3相的变频器确实不行,借了一下台达的VFD-M的1.5kw的小三相,能正常启动了,但是在700多rpm切断刀切削时会降速,进刀量大一点时,甚至有想停的节奏

准备采购一台矢量的来控制车床,英威腾的GD100说是矢量的,台达的VFD-B也说是矢量的,该如何选择?

------
同时还有个问题请教,客户有个工况要在低速下高扭矩(几百转),开一段时间后要高速旋转,这个是否也要矢量? 比如在10hz以下输入高扭矩低速旋转,在50hz时要全速运转,这时用高速(高速时就不需要高扭矩了,是不是也要矢量才能达到?  是否要配变频电机?

网友A:
英威腾不错的,建议详细阅读一下使用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系列产品的是真的矢量吗,VFDM说是假矢量,搞不懂了

网友B:
变频电机还是要的。变频器如果有10Hz以下高转矩输出要求。推荐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要真正的矢量控制。也就是说,变频电机的供电频率和电压都是闭环控制是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变频器能做到矢量控制,那么是否对于电机是否是变频电机的要求是不是就没有这么高了?
 普通电机通过矢量控制在低速下能输出大扭矩,那么就没有必要再配变频电机了吧?

我的理解是:低速上扭矩是否高,和电机本身没有关系,而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有关------VF控制低速下不易输入高扭矩,而矢量控制则很容易达到这个要求。       是这样的吗?望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在阅读,好长的说明书。

网友C:
所謂的矢量就是帶有訊號回饋 有了回饋才知電機運轉的狀況加予補償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謂的矢量就是帶有訊號回饋 有了回饋才知電機運轉的狀況加予補償調整
那像vfd-M的假矢量怎么说?
信号反馈是不是一定要闭环控制?

网友C:
閉環一定有訊號回饋 有訊號回饋不一定有閉的性能 如脈衝控制就可以做閉環 他就沒補償調整的功能

至於開環的矢量 我還真的不知是甚麼樣的矢量 覺得很虛很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閉環一定有訊號回饋 有訊號回饋不一定有閉的性能 如脈衝控制就可以做閉環 他就沒補償調整的功能

至於開環的矢量 我還真的不知是甚麼樣的矢量 覺得很虛很假
明白了,醍醐灌顶

网友D:
acs800 不需要编码器

网友E:
台达VFD-B系列不能算纯矢量。台达其他系列的小功率矢量控制低速负荷加大时容易跳闸,相比较的话不如英威腾,要说矢量比较好的以上两款都不如三菱的。
模糊记得以下参数,具体可以查一下。
台达:1Hz时达到150%额定转矩
英威腾:0.5Hz时达到150%额定转矩
三菱:0.5Hz时达到200%额定转矩

网友B:
回复 楼主:
10Hz以下满转矩输出控制,推荐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当然,伺服系统更好。起码要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才可靠工作。

网友F: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上去好多了呀!

网友G:
现在台达b系列的应该停产了,台达c2000的应该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台达b系列的应该停产了,台达c2000的应该是不错的。
嗯,我也听说M系列的是很老很老的产品了,B系列的也是很有历史的产品了,看看技术进步的快,这种控制产品也不能选太老的型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上去好多了呀!
好像電機不需要變頻 電機也可以轉動 那編碼器 變頻 PG卡都可以省下來 不是更便宜?

网友C:
我最大的困擾就是經常碰到 買的人不懂 賣的人也不懂 車床主軸為何要用矢量 難道只有樓主題的這些問題 當你再踏入更高階段 連矢量都不用 台達我現只用ASDA-S-N 這個是伺服主軸驅動器
大家去找找20年前傳統手動車床 甚麼都沒有 能車削 能車牙 能鑽孔 能重削也能輕削 加工出來精度 光潔度都比現在數控機床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大的困擾就是經常碰到 買的人不懂 賣的人也不懂 車床主軸為何要用矢量 難道只有樓主題的這些問題 當你再踏入更高階段 連矢量都不用 台達我現只用ASDA-S-N 這個是伺服主軸驅動器
大家去找找20年前傳統手動車床 甚麼都沒有 能車削 能車牙 能鑽孔 能重削也能輕削 加工出來精度 光潔度都比現在數控機床來的好
那时候的操作方法是手动变速,就是停机,换皮带轮,或是扳到不同的档位,费时费力
但现在不是讲究效率嘛

同时,这个仅是以车床为例,引申出来对变频器的技术需求,但讨论出来的结果可以应用到更多的场合,比如有客户要搅拌,低速大扭矩,和高速分散,传统的要分两台机做,但用矢量,一台机想必就够了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做设备的前辈,都不知道这些理论,他们都说,换大电机,本来5kw的,非要换成11kw的,来提高低速下的扭矩,都是拍脑袋定机器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买的人不懂,卖的人也不懂,现在很多工厂做设计,都是用经验和想像,对技术越来越挖的少了
现在技术都在往上流,集中在一些大的公司手里,小公司只想组装,卖出去赚钱,不考虑研发不愿意投入
所以代理商不懂技术,这太普遍的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其实,就是增加了编码器的成本。但这是必须的,(10Hz以下要想获取稳定的电机额定输出转矩的话)。

网友H:
个人觉得开环矢量控制和闭环矢量控制就是反馈的方式不同,开环是靠检测电机的电流来大致地得到电机转速反馈的,而闭环是用编码器直接测出的。不能说开环假,因为电流检测肯定是有误差的。只要电机线够短,负载波动不剧烈,不出现过压过流,一般的传动控制,开环矢量控制是足够应付的。当然,厂家的矢量算法不同就会有效果的差异,还是建议用点靠谱的牌子,毕竟小功率的变频器也不贵。

网友B:
关键还是用户的最低转速限制,如果楼主的最低转速高于5Hz,那采用无编码器的开环矢量控制,也能满足100%额定转矩输出能力。也没问题,如果最低转速小于5Hz,那就需要编码器的闭环矢量控制了。才能获得最佳的输出转矩特性。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应用,10HZ以下运行只是过渡一下,之后进入高速,速度精度应该不会太高。以我接触过的恒转矩负载工况来看,0.5HZ以上用开环矢量控制,速度还算平稳的。
主要还是成本与要求的选择问题。要求不高,选个好一点的牌子的通用系列可以搞定。要求高,成本就要高好多了,毕竟闭环矢量控制一般是高性能的变频器才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的应用,10HZ以下运行只是过渡一下,之后进入高速,速度精度应该不会太高。以我接触过的恒转矩负载工况来看,0.5HZ以上用开环矢量控制,速度还算平稳的。
主要还是成本与要求的选择问题。要求不高,选个好一点的牌子的通用系列可以搞定。要求高,成本就要高好多了,毕竟闭环矢量控制一般是高性能的变频器才有的功能。
您一般用哪些系列的开环矢量变频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用户的最低转速限制,如果楼主的最低转速高于5Hz,那采用无编码器的开环矢量控制,也能满足100%额定转矩输出能力。也没问题,如果最低转速小于5Hz,那就需要编码器的闭环矢量控制了。才能获得最佳的输出转矩特性。
看到这段话:
1、由于伺服电机是变频、变压调速的,所以属恒转矩调速;
2、就是说,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
3、就是说,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速度正比增大;
4、就是说,伺服电机的额电功率是个变值,伺服电机低速低功率,高速高功率;
5、就是说,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的额定功率最大;
6、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3UIcosφ,与电压成正比,所以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不随速度变化,为一个恒定的值;
7、所以伺服电机工作时,是恒额定转矩、恒额定电流,就是说转矩、电流应该在额定值以下能长期运行;
8、所以伺服电机运行期间,大电流意味着大转矩,控制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控制转矩的大小,说以电流环亦转矩环;
9、电流环上给定电流,系统会进入失速保护,即电流大时会自动减速,保持电流不过载!
10、只有恒转矩控制时,电流环闭环控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伺服电机做车床电机,不是会比变频器的方式好太多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东芝VFS15系列,安川A1000。我用得比较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H:
这么用真的太危险了。低于5Hz的开环矢量转矩控制应用,完全就凭运气了,没有可靠的保证。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得对呀。是这样的。但是伺服系统价格要比较高呀。而且伺服系统在机床行业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

网友B:
哦,补充一下,所以说伺服系统的特性好,是因为伺服系统都是带编码器反馈的闭环控制,高低速转矩特性都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补充一下,所以说伺服系统的特性好,是因为伺服系统都是带编码器反馈的闭环控制,高低速转矩特性都是杠杠的。
伺服最麻烦的就是驱动器,本身电机也贵,驱动也贵,唉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那就自己权衡吧。找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方案的平衡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实验验证,已经买了个伺服电机回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仅买了伺服电机?控制呢?配套的伺服控制器?买了吗?要一起买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在找二手控制器,新的太贵了。找个二手的试一下。

网友B:
是呀,因为伺服电机的特殊性(有永磁同步电机),而且编码器有用绝对编码器的,所以最好还是原配控制器为好,连接省事。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一段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伺服的控制算法,不是几句“就是说,就是说”能解释的,伺服是三闭环算法,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一环一环的往里面套。
   位置控制的时候,位置环的结果产生速度环的PV,运算完速度环,产生电流环的PV。一个加减速过程,转矩从正到负在变化的。
   如果就是靠几句就是说能解决问题,国内的伺服市场不会是进口伺服一统高端市场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