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6):
汇川md380,2.2千瓦,220V
启动后带电机正常,停止时报ERR6,说明书说是减速过电压,万用表测停止时电压由310升到380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A:
带多大电机,负载情况如何,减速多小时间

网友B:
延长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C:
减速时间延长或者加制动电阻

网友D:
3楼完整。。。

网友E:
减速过电压感觉一般不需要维修吧?!不能延长减速时间的话就加制动电阻呀!

楼主:
可能是电机惯性太大,我换了另一个电机就没报警了

网友F:
减速时过压,一般是负载惯大了,电机转差率为负值,成为发电状态,延长减速时间,正常都能解决!单位变频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工艺许可的话改自由停车

网友H:
改参数吧,3楼的答案相对完整,最好看下控制方式和停车方式再去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