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格式转换

楼主(2016-02-17):
EPLAN画好的电气原理图 想另存为其他格式的文件 可以随地打印 怎整啊???

楼主:
就是转换成PDF的格式  记得以前弄成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拉  哪位大神帮一下

网友A:
导出为PDF或DWG,或图片格式都可以啊

网友B:
最简单电脑里安装个Adobe Acrobat X Pro 然后EPLAN点打印,可以打印出PDF文档

网友C:
就是,。。。。可以转换PDF的。。打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直接输出pdf

网友E:
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