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如PLC的24V晶体管输出,如果负载是24V的,什么时候应该用24V中间继电器过度,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接负载呢?
同样PLC的220VAC继电器输出,当与220V电磁阀连接时,为什么习惯用220V中间继电器过度呢?

网友A:
超过晶体管负载能力就要加中继。

网友B:
加中继是为了保护PLC的输出不应负载的故障而损坏,如果不缺钱还是加上比较好。

网友C:
用些质量好的中间继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D:
PLC的晶体管输出驱动电路需要严格限制驱动电流,还有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也是同样的道理。
晶体管输出一般必须严格限制在500MA左右及以下,继电器输出一般严格限制在3A左右,如果你的负载电流超过以上的数值,而不顾一切限制直接接线进行驱动,就等着维修或者更换PLC控制器吧。
哦,对了,PLC厂家对使用不当导致的输出端口损坏的故障,好像是拒绝保修的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中继是为了保护PLC的输出不应负载的故障而损坏,如果不缺钱还是加上比较好。

网友F:
晶体管输出能力很小,继电器也不是很大。超过就要加中间继电器过度,还有一方面为了更加的稳定。

网友G:
加中继是为了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H:
一般都要加上,这样安全,烧个继电器是小事,烧模块就大了

网友I:
不加中继,烧PLC输出点,大件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PLC的晶体管输出驱动电路需要严格限制驱动电流,还有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也是同样的道理。
晶体管输出一般必须严格限制在500MA左右及以下,继电器输出一般严格限制在3A左右,如果你的负载电流超过以上的数值,而不顾一切限制直接接线进行驱动,就等着维修或者更换PLC控制器吧。
哦,对了,PLC厂家对使用不当导致的输出端口损坏的故障,好像是拒绝保修的哟。
赞同楼主4的说法。

网友K:
大电流就要加

网友L:
很少没有不加中继的吧。

网友M:
保险起见,必须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N:
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加中继,不然得不偿失哦。

网友O:
晶体管输出300MA一下。继电器输出2A一下。

网友P:
最好是加上继电器这样安全

网友Q:
主要是从电气安全隔离的角度考虑。

网友R:
我们现在的设计方案中,一般都会使用中继中转一下,不在乎这点钱,plc触点烧了跑过去检修一次的成本也够买很多了

网友S:
加中继的因素有:

第一,输出能力提高。这是针对重负载;
第二,输出阻抗匹配。比如PNPH或NPN的转换;
第三,隔离控制信号,用干触点把输入和输出信号从物理上隔离。安全。
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