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的三菱1N-40MR

楼主(2016-02-17):
输入点坏了一个,换了一个332的电阻就好了。
感觉不是正品三菱的,里面的继电器不是松下的。

网友A:
这个好修

网友B:
正品的继电器是高见泽的吗?

网友C:
三菱的高仿货实在是太多了,看一下CPU驱动板,看是否能够通过后备电池与超级电容的形式区分正品与高仿货。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看那继电器,应该是高仿的。

网友E:
PLC也就能修修输入和输出再加电源

楼主:
我的维修水平很烂,简单的可以修下

网友F:
能够修好,不错!

网友G:
贴片电阻能换?推断是电阻的故障?楼主水平高!

网友H:
呵呵;不能以用的继电器来区分真假;
正品的FX1N用的继电器我们见过的就有4种;包括你图片中的这个;
同样,用了真的继电器也不能代表你的PLC不是假货;

网友I:
赞楼主,我只会用,而且只是皮毛,还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电阻值可以测出来,不难

网友J:
修过一个欧姆龙的 上电没显示  是开关电源板坏了

网友K:
三菱FX2N以下包含FX2N系列,已经国产化了。

网友L:
能够用就行了,只要故障少就行

网友M:
我也有几个电源和IO坏了,也准备拆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三菱FX2N以下包含FX2N系列,已经国产化了。
乱讲;FX2N已经停产,而且绝对没有在国内生产过,国内产的都是假的;
目前FX3SA  FX3GA的PLC是在江苏常熟产的;

网友N(2016-03-19):
学习中,买了一块单片机仿三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