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颜色检测

楼主(2016-02-17):
有哪位老师可以帮我提供一些液体颜色检测的探头种类和品牌,输出要4-20MA的,谢谢

网友A:
一般颜色传感器 都是是通过将物体颜色同前面已经示教过的参考颜色进行比较来检测颜色,当两个颜色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相吻合时,输出开关量的或者通过通信接口给出RGB(255,255,255)的数据。

我见识比少没接触过模拟量的~~~~~

你可以看看下面那个链接 是基恩士的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sensor/photoelectric/cz-v20/specs/index.jsp

网友B:
基恩士的确实在行业内算不错的

网友C:
这个牌子的是不错
但是价格也还好!

网友D:
基恩士的传感器 超贵o

网友E:
欧姆龙也有颜色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F:
我用的都是数字量输出,

网友G:
我的就是在用基恩士的颜色传感器,直接数字量输出。

网友H:
我厂里用的基恩士的,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看看,注册个账号,下载资料,他们就会有人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