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一个12V的直流电池怎么给+12V GND -12V三个口供电啊?
怎么接线呢,小妹学术不精,前来请教。

网友A:
估计不行吧?至少需要两个12伏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三个接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三个应该是电源输入端,正负对称供电。需要正负十二伏及公共地。可以根据需要买那种正负十二伏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师姐好!

我觉得一个12V的直流电池怎么给+12V GND -12V三个口供电做不到!

还是老老实实搞个±12V电源吧!

网友C:
有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D:
買一個DC/DC轉換模塊(單路直流電轉雙路直流穩壓模塊),應該能買到的

网友E:
那还需要一个—12的电源才可以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加一个7912再加个7812

网友G:
+12V到-12V电源,实际上是一个24V电源,只是和一般的24V电源的参考点不一样。
所以说一个12V电源是不可能得到一个+12V和一个-12V的。

网友H:
需要DC/DC的开关电源,双组输出的就行了;

网友I:
这样不能用o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吧?至少需要两个12伏电源。
一个确实不行,用两个,把第一个的负极和第二个的正极短接就是0v     第一个的正极是+12v      第二个的负极就是-12v了

网友K:
我用工控机电源里就有-12v电源,电脑电源也有-12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是用开关电源的输出供电的,由于现场不方便接220V,所以想弄个锂电池来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品在现场无法接得220V的惹,我也想用开关电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有啥好方法啊,求助ing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做过这样的实验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个还需要实验吗?就相当于用两个12v电池串接成一个24v电源,12v处做为参考点,自然就有±12v了
若不相信你可以用两个1.5v的电池去实验,肯定能得到±1.5v的,实验很好做

网友J: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你却不相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是用开关电源的输出供电的,由于现场不方便接220V,所以想弄个锂电池来代替
那就用两个12伏的蓄电池吧

网友L:
8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M:
在此的GND端子是代表的共同端,还是接地端?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做实验,亲说的是对的,很棒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小妹还不清楚,这个要怎么看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用2个12V就可以了,小妹还要学习了

网友O:
这个真心不好弄

网友P:
不能实现

网友Q:
两个还是可以的,一个不行。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个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看现场的要求了
如果需要0v接地,那就接地,不需要算了,不管接地、浮地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R:
论坛牛人真多啊

网友S:
既然只能用电池,一组不行,用二组

网友T:
用一个电池,就用DC-DC模块变换双电源;用两个电池,就直接串联成正负对称的电源。

网友U:
不错,用两节同规格的电池就可以搞定。

网友G:
我也要用这种电源,就是+12V 0V -12V ,明纬有这种卖。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V:
学习了,还没有实际应用到

网友W:
回复 网友F:
12v直接供,-12可以用7912。不过这样供,电流都不大。。。

网友X:
引用 网友W:
12v直接供,-12可以用7912。不过这样供,电流都不大。。。
看需求用电池供电估计电流不会太大。不过7912直接用12v的几乎没有压差,还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Y: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吧?至少需要两个12伏电源。
一个确实不行,用两个,把第一个的负极和第二个的正极短接就是0v     第一个的正极是+12v      第二个的负极就是-12v了
可是7912本身要求负电源供电,你的方案自己收起来吧

网友Z:
  你这个只电源 只有 +12V 电源 ,-12V 需要单独再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