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100.01------PUL-
100.03------DIR-
+5V--------PIL+
+5V--------DIR+
0V---------COM(输出端)
我想用欧姆龙CPLE 控制步进电机,请问5V怎么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A:
24v加两k电阻的意思?

网友B:
如用24V电压,只需要串个2K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赞同 1楼 经常这么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帮忙看看,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