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子尺了解的或者做注塑机的兄弟请进来~~

楼主(2016-02-17):
大伙有没有听说过 电子尺
反正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这货算是绝对值的直线编码器 而且外型一看就十分皮实耐操
最重要的是价格十分感人 要说不足之处大概就是用久了线性度会下降
因为他测量原理类似滑动变阻器 电刷经常摩擦导线有损耗
厂商和我保证说材质是特殊的耐磨 他们有注塑机客户检测开模锁模
用个三五年都毫无压力 心中瞬间长草 求大家帮忙分析靠谱伐

网友A:
滑动变阻器能保证精度?能耐操? 应该没有光栅尺好吧, 再说了,用旋转编码器也可以换算成直线距离吧

网友B:
注塑机上确实用的很多啊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价钱便宜的话,可以用用,用也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滑动变阻器能保证精度?能耐操? 应该没有光栅尺好吧, 再说了,用旋转编码器也可以换算成直线距离吧
滑动变阻器精度大概0.05mm这样吧
注塑机你想想一般模具两三百公斤来回拉扯 这动静能小吗
选择编码器还有配合机械机构太麻烦了
关键像楼主说 价格感人 这个测量长度一米不到的 小几百就能搞定了

网友E:
注塑机上一般低端系列的机型用这个比较多
中高端都是用磁致伸缩 那种非接触式 寿命比电阻尺要更长
但是暂时还是没有看到过用光栅尺的 应该也是有的是不是什么医疗器械那种行业乃

网友F(2016-06-07):
维修注塑机很多年了,如果测量精度不是很高的话没有问题。
注塑机一天也要做几千次循环吧,普遍三五年不坏的,但是你要有AD转换板啊。

网友G:
好像还有一种叫容栅的电子尺吧

网友H:
貌似就是滑动变阻器,电位器

网友I:
粉尘大你可以用磁栅尺,在桥切机上面没压力

网友J:
我们这设备上用的都是这种,感觉完美
价格感人的话,估计精度也会很感人,寿命会更感人,

网友K(2016-07-23):
在电缆厂挤出机上见过

网友L(2016-10-17):
说用三五年有些夸张了,除非客户设备经常闲置,并且保养工作做得比较到位。电阻原理电子尺寿命都是按往复次数计算的。如果客户的设备运行频率较快,每日工作时间又比较久,再加上负载与安装一系列问题,电子尺的寿命会大打折扣的。不过电子尺的价格确实很低,性价比相对较高。也有客户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无接触磁感应电子尺)代替电阻电子尺,可以弥补寿命短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