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6-02-17):
用减速电机驱动一个转台,转台每旋转90度停止,执行任务后,继续同方向旋转90度,再执行任务,如此循环。
如果用伺服电机可以实现,不过成本不便宜。
突发奇想,如果有角度传感器多好啊!旋转90度后,角度传感器检测到,输入PLC,PLC控制电机停止,如此循环。
有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A:
记得有的啊磁栅尺吧,和光栅尺差不多不过专门用来测角度的,价格吗当然也不便宜

网友B:
因为惯性问题,仅用传感器很难保证一个绝对精度

网友C:
不用角度传感器,转盘外边装4个等分的行程开关,90度碰一个固定点停。4工位就是这样。

网友D:
4个接近开关,转台侧边一个凸点,只要速度不快变频器都可以不用,就能停准。另外也可以选择步进电机。

网友E:
不用伺服,也得用个编码器做角度传感器,比如脉冲数360的,每转90个脉冲就是90度了。

为什么要用伺服呢?因为伺服具有转动惯量小,角度定位是其强项。如果不用伺服系统,那就要把惯性控制好,保证停得准。

楼主:
昨天我和同事讨论,就用这个方法,非常好!
因为我这个速度极慢,减速机减速比达到131.
其实一个行程开关即可。
第二次发贴,这个论坛不错。

网友F:
如果是水平转动有一个方法不错,地磁传感器,现在手机里都有。

网友G:
看楼主要求,一个渐近开关就好了

网友E:
90度转盘定位,用接近开关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做好停止的裕量控制,保证能说停就停。不要有过冲。

网友H:
用凸轮试试

网友I:
如果速度真的很慢要求不高用接近开关能解决问题,精度要求高的话低速可以考虑用步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速度真的很慢要求不高用接近开关能解决问题,精度要求高的话低速可以考虑用步进
和你观点一样的

网友K:
步进电机也可以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解决方法,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