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用减速电机驱动一个转台,转台每旋转90度停止,执行任务后,继续同方向旋转90度,再执行任务,如此循环。
如果用伺服电机可以实现,不过成本不便宜。
突发奇想,如果有角度传感器多好啊!旋转90度后,角度传感器检测到,输入PLC,PLC控制电机停止,如此循环。
有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A:
转台是大转动惯量的系统,当然,如果转速比较低,有刹车控制,用一般的传动控制也行,编码器采用每周脉冲数360的,每转90个脉冲就是旋转90度。问题时做好准确停车,把转台惯性控制好即可。

网友B:
刀库不就是这样用的吗?用三个接近开关检测位置和计数,变频电机带抱闸。

网友C:
角度传感器有啊

网友D:
如果控制精度不高,比如允许误差在±5毫米左右,完全可以使用带刹车线圈的减速器马达+近接开关传感器实现,成本巨低。
如果控制精度要求非常高,允许的误差在±0.001毫米之内,请使用机械分割器+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