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新手,对此不懂。文本显示器是不是还需要专门的软件编辑一下?我能不能把文本显示器上的按键当开关用,控制其Plc的输出?

网友A:
可以的,,可以用文本做PLC的输出控制的

网友B:
可以的,找对应文本的编程软件连线

网友C:
呵呵;你说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用文本的编辑软件设定好对应按键的功能,然后写入文本内就可以;

网友D:
文本用的不多了,基本都是标准触摸屏。文本是需要专用编程软件。

网友E:
肯定可以了 看你文本型号了 然后下个软件 找个线了

网友F:
现在的低价位国产触摸屏,已经和文本显示器的价格差不多同在一个等级上了。
所以当文本显示器和国产5英寸的触摸屏的价格同样是300多元的时候,你是选择只能显示中文文字的文本显示器,还是选择能够显示动画画面的5英寸国产触摸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