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比如,每月用了10w的电,显示却是11w,这合理吗

网友A:
W好像是功率的单位哦

网友B:
你的11W的用电量的测量是来自谁安装的测量仪器?自行加装的低压电能表吗?
10W的用电量是谁提供的数据?当地供电所安装在客户配电柜内的计量装置吗?可以向供电所申请计量设备重新效验的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1W的用电量的测量是来自谁安装的测量仪器?自行加装的低压电能表吗?
10W的用电量是谁提供的数据?当地供电所安装在客户配电柜内的计量装置吗?可以向供电所申请计量设备重新效验的申请。
11w是电力局的,自行安装的是10w。你们一般每月差多少

网友C:
表计存在一定计量误差,表计样式是否一致,表计本身也消耗一定电量,等。

网友D:
以供电的为准,计量装置的精准度,安装位置,计量方式与计量结果有关

网友E:
现在的电能表都是偏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1W的用电量的测量是来自谁安装的测量仪器?自行加装的低压电能表吗?
10W的用电量是谁提供的数据?当地供电所安装在客户配电柜内的计量装置吗?可以向供电所申请计量设备重新效验的申请。
11w是电力局的,自行安装的是10w。你们一般每月差多少
以前我们也有过相差2~3W度电的案例,但是部门领导怎么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1、重新效验自行安装的电度表。2、向供电所申请重新效验或者更换供电所计量柜里面的电度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表是不一样,但是差1w多度,感觉有点大

网友F:
一般差异在3-5%,差异接近10%的话,只有线损过大或者漏电,另外就是表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表计存在一定计量误差,表计样式是否一致,表计本身也消耗一定电量,等。

表损耗没这么多

网友H:
供电部门的计量表与你安装表距离远吗?如果他在供电处装表,你在用电处装表,随着距离的加大,误差会越大的!

网友I:
误差肯定是有的,但是11万度和10万度感觉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和你说的一样,,但是差的量大啊

网友H:
有条件的话,可以测量一下两电表间电压,电流的误差,如果线路远,线径不够,电压损失是比较大的!
以电压损失5%,实际用电电流200A.功率因素=0.85来假设,可以粗略计算:
1.732*400*205*0.85=86918.68(kwh)(供电处电流稍大,按比实际用电的电流大5安假设)
1.732*380*200*0.85=80558.78(kwh)

希望你早日找到原因!

另外:电流互感器容量,精确度也是影响两表的其中因素!不能忽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条件的话,可以测量一下两电表间电压,电流的误差,如果线路远,线径不够,电压损失是比较大的!
以电压损失5%,实际用电电流200A.功率因素=0.85来假设,可以粗略计算:
1.732*400*205*0.85=86918.68(kwh)(供电处电流稍大,按比实际用电的电流大5安假设)
1.732*380*200*0.85=80558.78(kwh)

希望你早日找到原因!

另外:电流互感器容量,精确度也是影响两表的其中因素!不能忽视哦!
现在我怀疑是表的标定不同,你说的线损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