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精华从1楼往下看,我的求助言论有失误,先自己删除了!但是坛友们的白炽灯方面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感谢坛友们,感谢工控网!

网友A:
材质不一样吧  我认为 要爱迪生也没必要试验了

网友B:
呵呵,白炽灯的灯丝是什么材质?乌丝知道吗?当电流通过乌丝,将电能转换为光能。
碳膜电阻是什么材质?它是采用高温真空镀膜技术将碳紧密附在瓷棒表面形成碳膜,然后加适当接头切割,并在其表面涂上环氧树脂密封保护而成的,碳能将电能转化为什么能?直接大电流短路电源就导致本身烧毁了。

网友C:
灯泡里有保护气体,具体你找度娘吧
你说的电阻是1欧姆,我不知道你怎么测的,准确不?

网友D:
灯泡的灯丝发热后里面的原子高速运动阻碍了电子的移动。所以电阻增加了,电阻增大后,电流变小。

网友E:
电阻的能量转换只是热量,灯泡的能量转换不光是热量,还有光

网友F:
白炽灯灯丝的电阻值,冷态时比热态时要小,接通瞬间有冲击电流。

网友G:
被楼主搞晕了
迷糊中........

网友H:
肯定不一样,灯泡里有气体。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白炽灯灯丝的电阻值,冷态时比热态时要小,接通瞬间有冲击电流。
表示赞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耐压问题。一个12伏1w的灯能接在220伏上吗》随便举个例子

网友J:
灯泡在不接电源情况下测量的电阻叫冷态电阻,正常工作时测量的电阻叫正常工作电阻,这两种状态下的电阻是不同的,楼主串个电流表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坛友们:比如5W/220V白炽灯用万用表实际测试的直流电阻在1欧左右,把它并联在220V的交流或者直流电源负载上,它能长时间正常的工作。但是用同样瓦数的5W1欧的碳膜电阻并联在220V的直流或者交流电源负载上,就会烧毁?网上搜索了一下,既然白炽灯和碳膜电阻都属于电阻性负载,为什么实验结果不一样了。请指点一下迷津啊?
按照定律来选碳膜电阻:220伏电压除以电阻1欧=220安
                 220伏电压乘以220安=48400瓦
按照定律来算白炽灯:5瓦除以220伏=0.03安   白炽灯的直流电阻很小,为什么通过它的电流也小?而在碳膜电阻的情况下,阻值越小,电流却越大。

呵呵,5W/220V白炽灯用万用表实际测试的直流电阻在1欧吗?那是不可能的!?你用什么万用表查的结果?

网友L:
没量过,不过不应当是一欧吧,再说你量的冷态电阻。

网友M:
你自己算算1欧电阻在220VAC电压下的功率。我们再来讨论

网友N:
你这完全是颠三倒四的,基础知识都不了解!

网友O:
24V/8W的信号灯其冷态电阻在9欧左右;220V/100W的白炽灯其冷态电阻在38欧左右,220V/5W白炽灯的冷态电阻应该比100W的大得多,不可能只有1欧,看来楼主的测量有问题。白炽灯通电后其电阻值将增大,楼主可以找一支12-24V的白炽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其电阻值,你会发现万用表的指针有慢慢向左偏转的现象。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热心回帖。原来我的万用表200欧的电阻档坏了,谢谢大家的指点迷津!

网友P:
220V/5W的白炽灯泡电阻是1欧姆的吗?

楼主是怎样测出来的呢?不要用只坏表测出来就认为1欧姆哟!

我实测的结果是420欧姆(冷态)。

通过计算,应该是9.6k欧姆。

不知楼主如何计算得出220V/5W的白炽灯泡电流是0.03A的,我计算得出的是0.023A。

网友Q:
灯丝 有冷阻和热阻之说 发热的时候电阻会变大

网友R:
金属的电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网友S:
不是说给白炽灯串一个电容或者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可以提高白炽灯的寿命吗?

网友C:
楼主有使有终,不错。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不是说给白炽灯串一个电容或者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可以提高白炽灯的寿命吗?

感觉是的 而且还可以节电,不过亮度也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