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7):
起因是这样,我们仓库有一批从人家旧设备拆下来的继电器,大概有40~50个,外观上看不出残旧的样子,但无论线圈是否带电,常开和常闭触点都是断开的,一共测试了10来个,都是这种情况。拆开其中一个外壳,随便拨动了下里面的弹片,再次测试又可以,但过一阵重复测试又失灵了。所以觉得奇怪,想了解下

网友A:
估计触头氧化了

网友B:
继电器内部有弹簧和触电运动机构,如果长时间腐蚀的环境下闲置导致生锈或者弹簧失效,也是可能的。

网友C:
哪种样式的接触器;长时间不用,铁心端面、触点等,都可能出现情况。

网友D:
你拆开没有看出异常 吗?比如触点粘住,弹簧弹力等

网友E:
触头氧化或电压不对。

网友F:
这么多都不行,见怪了

网友G:
我们公司有不少的旧接触器也是一样,看着不算旧,但触点就是不通。

网友H:
十元一个的基本废了,百元一个的质量没问题

网友I:
还要看使用的时间长短,触点寿命到了自然就不行了

网友J:
别说旧的,新的(没用过)的,时间久了也有这情况,你加负载(80%)再看看

网友K:
触点时间太长氧化了。

网友L:
应该是触点氧化了

网友M:
楼主描述的问题很大原因是弹簧机构失效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装好看看有没有动作
这种长时间不用,存放环境不好触头氧化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O:
时间久了,触点自然会氧化的啊。

网友P:
氧化了吧,,,,这还不简单了没有

网友Q:
质量问题

网友R:
弹簧老化了  估计

楼主:
拆开里面,看不出明显的腐蚀或氧化痕迹。后来认为没必要用就都报废扔了,只是想起这件事比较奇怪,所以问问

网友S:
估计不是镀银触点。

网友T:
触点氧化以前看过的招,用大电流冲击下触点,能去除氧化皮。

网友U:
存储环境不好

网友V:
弹簧是不是绣了

网友W:
很正常的现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