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VC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6-02-18):
cuvc板报F011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A:
完全没玩过啊

网友B:
看说明书不就行了没有。。。。

网友C:
是西门子变频器吧?具体系列(如:430,440,6SE70,120等)
西门子变频器报F011,应该是电机过热。请参考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处理。

网友D(2016-04-08):
看说明书

楼主(2016-05-10):
回复 网友D:
是维修板子,不是变频器故障,是cuvc板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维修板子,不是变频器故障,是cuvc板的故障

网友E:
显示过电流关机,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