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8):
二月十七日一早,在微信中发表了一则信息:我处光伏电站的箱变突然起火,原因不明,据去过现场的人反应,从表面上看,火是从低压室引起的,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着火的原因,谢谢!

类似的经历告诉我,很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于是赶紧搜集罗列了几条有可能引起箱变起火的原因,最后锁定三条最有可能引起箱变着火的原因,所示如下:

1、电缆终端接触面积小,接触电阻变大,流过的负荷电流在此会产生大量的热,高温又会使终端及坚固螺栓表面氧化加剧,接触电阻进一步加大,发热越严重,电缆终端外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绝缘性能进一步下降,当外绝缘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电缆就会对地放电 ,造成单相接地,进而由接地电弧造成两相接地;
2、高压侧的避雷器额定电压和持续运行电压取值偏低,导致避雷器频繁动作,氧化锌非线性电阻片快速老化,避雷器在工频电压下发生爆炸 。
3、铝芯电缆和铜端子进行连接时,会产生电子电离 ,导致通流面积下降 ,接触电阻变大,发热而爆炸。

大约上午十点半左右 ,起程往山上的某光伏电厂。

大约两个小时后到达山上 的电站,公司的各路有关人员都已相继到了山上 ,包括公司从沈阳派来的王工。

控制室(除逆变室和高压室)烧毁得很惨的,大家边仔细察看边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 。得空拍了几张照片。

逆变室和低压室背面的高压室。

下面这两张是邻近柜子里的情形:

尽管都想尽力找出点儿珠丝马迹来 ,可总归是由于烧得太惨,况且第一现场被人动过 ,已很难看出最初的着火点 在哪里 ,用力扭了扭电缆螺栓,发现连接得都很紧,总之和事前分析的原因都很难对得上了。以王工为首意见趋向二次线由于处理不当发生搭铁或过热等原因, 导致A相与B相间电弧击穿引起火灾 ,从图片上的烧得碳化的母线支架就不难看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但什么原因导致的发热呢?我还有另一种考虑,从某些文献看,三次谐波也很有可能是此次火灾的原凶,但苦于缺乏有力的理论说服力,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伸出援手,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接头端子接触不良造成发热起火的吧,还好损失不是很大。

网友B:
损失不是很大

网友C:
接触不良吧,八成都是这样造成的,还有就是电缆质量问题

网友D:
前不久有网友也发了电柜期货的照片,我感觉他那互感器的嫌疑最大。
你这个稍有不同,互感器上方的主断路器似乎没什么事,虽然铁架有点变色了,但有可能是熏的而不是高温所致,所以互感器可能不是火源,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目测烧的厉害的就互感器这一格。
去年下半年,我单位配电房一补偿柜电流互感器外壳被熔化,幸好发现及时,没有酿成事故。经断电仔细观察,判断为补偿柜主开关(带熔断器刀开关)有一相接触不良,致该相铜排发热,熔化了固定在上面的互感器外壳。

网友E:
端子拧的都很紧,排除主电缆。难道是互感器接线松动长时间开路造成的?二次线功率不大,一般都有熔断器保护,一般不会引起火灾,个人意见纯属瞎猜。

楼主:
另外我也很纳闷 ,电柜烧成这样 ,微机综保怎么事先怎么没有跳闸呢?难道是电柜进厂后没有细 调,还是出厂值吗?

网友F:
惨不忍睹,损失惨重

网友D:
再仔细看了下照片,总觉得互感器安装不规范呀。
你这个直接落在水平铜排上,不利于散热吧。通常互感器都是悬空安装。
如果火源是互感器,就不好拿谐波说事了,除非谐波致使母排发热严重。

网友G:
我觉得和互感器有很大关系,经历过高压的互感器爆炸事件。一是互感器质量可能有问题,二是和谐波有关系,光伏发电站是不是谐波、电压波动都比较大?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H:
烧的最惨的一般是起火点。

网友I:
应该从互感器入手

网友J:
已经找不到起火点就不好判断了,只能猜测,能做的还是加强日常工作中的责任和定时巡检。

网友K:
应该要重新换一个了吧

网友L:
电流互感器着火了
质量问题造成

网友M:
电流互感器烧成那样,一是质量不好,二是母排过热造成的。

网友N:
损失不小了吗,。。。。。

网友O:
这个可能是哪发热造成的,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P:
有可能质量问题

网友Q:
先不管怎么起的火,先看看恐龙化石再说。

网友R:
应该是质量问题造成的,其它不用说大家都懂的。

网友S:
首先,图片的天湛蓝湛蓝的。没有霾。中国的月亮也很圆很亮呦。

关于光伏,现在用的多吗?一直没这方面的信息。楼主的图片能看到了这方面的使用。

网友T:
猜测:铜板高温致使支架融化,互感器线圈过流高温烧毁。
当铜板接触不良的时候,铜板电流也跟着起伏不定,甚至是频繁的脉冲大电流波动,互感器感应出的电流与铜板电流成正比关系,导致过流高温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T:
猜测:铜板高温致使支架融化,互感器线圈过流高温烧毁。
当铜板接触不良的时候,铜板电流也跟着起伏不定,甚至是频繁的脉冲大电流波动,互感器感应出的电流与铜板电流成正比关系,导致过流高温烧毁。
可据我所知,高压室并无大碍。

网友U:
这类情况可以确认接触不良。我接触和处理这种现象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V:
从互感器着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T:
猜测:铜板高温致使支架融化,互感器线圈过流高温烧毁。
当铜板接触不良的时候,铜板电流也跟着起伏不定,甚至是频繁的脉冲大电流波动,互感器感应出的电流与铜板电流成正比关系,导致过流高温烧毁。
由此看主母排接触不良造成发热引起火灾的嫌疑最大,可惜现场烧得很糟,以后多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不管怎么起的火,先看看恐龙化石再说。
想看就来了,曾经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龙城朝阳。

网友W:
应该从电柜使用的时间,运行的电流来考虑。长时间运行的接虚的可能性就小。

网友Q:
回复 楼主:
09年到10年在朝阳安装,住了很久。
其实我早就看中了公园里的一块硅化木,老值钱了。能做很多手镯。

网友X:
   感觉是互感器先起火,烧的二次电源短路,引起二次电流过大,明显的看出没有明火的地方二次线也融化了!对于正泰断路器,我只能'呵呵'两声!
   至于互感器如何会起火,看图片基本是同时间起火,因为三个互感器烧毁的程度差不多。我感觉是谐波引起的成分居多!

网友Y:
不算太大,可能是线松造成的

网友Z:
这个电流互感器也忒差劲了吧 。

网友AA:
从图片上看, A相和B相母排比C相严重发黑,烧得碳化的母线支架只有A相和B相的右端,其他都没有碳化,说明源头就在此处;事故过程是这样: A相和B相母排在右端支架处因某原因短路放电,高温引起电流互感器熔化短路,短路进一步引起二次导线燃烧,一次出线导线绝缘层接着被高温引燃熔化。至于A相和B相母排在右端支架处是什么原因短路放电?1、A相和B相母排右端出线长期因过载(螺栓很紧排除连接处接触不良)高温引起绝缘支架老化、此次终于突破绝缘临界值放电。2、A相和B相母排右端有没有老鼠之类动物的尸体?3、A相和B相母排右端有没有螺丝刀扳手之类的工具?4、A相和B相母排右端有没有与箱体搭铁短路?另外,还有几个为什么:1、A相和B相短路为什么总断路器没跳闸?2、从邻近柜子图片看二次导线明显短路绝缘层熔化,保护开关出线端发黑,电流互感器二次线短路为什么二次保护开关没跳闸?3、为什么邻近柜子里的微断不是垂直安装?

网友AB:
回复 网友X:
同感,我单位一台新设备控制柜用的正泰的断路器,没用几天发生故障,经查系断路器缺相所致,差一点把电机烧了。不是贬低国货,但确实不争气

网友AC:
这电站是多大功率的啊

网友AD:
光看这些图片不好判断,如果有更多的细节,应该能准确定位。如上面众多认为互感器是问题根源,我也倾向这种看法。个人认为,采购国内这类产品要注意,产品质量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网友AE:
哪里看到互感器?我怎么没看到?我烧的那部分吗?互感器开路是有可能击穿烧坏起火的。

网友AF:
看图片觉得互感器嫌疑最大。

网友AG: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互感器被烧没了(也认为是互感器是火源),往下看后发现火是从下面往上烧上来的,好象是二次线的一根导线烧剥皮了,导线剥皮只有短路时才会很快出现这种情况(过载没有那么快的),是不是二次负载设备有短路现象?顺这根导线(二次烧剥皮的这根线)找过去看是否有短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从图片上看, A相和B相母排比C相严重发黑,烧得碳化的母线支架只有A相和B相的右端,其他都没有碳化,说明源头就在此处;事故过程是这样: A相和B相母排在右端支架处因某原因短路放电,高温引起电流互感器熔化短路,短路进一步引起二次导线燃烧,一次出线导线绝缘层接着被高温引燃熔化。至于A相和B相母排在右端支架处是什么原因短路放电?1、A相和B相母排右端出线长期因过载(螺栓很紧排除连接处接触不良)高温引起绝缘支架老化、此次终于突破绝缘临界值放电。2、A相和B相母排右端有没有老鼠之类动物的尸体?3、A相和B相母排右端有没有螺丝刀扳手之类的工具?4、A相和B相母排右端有没有与箱体搭铁短路?另外,还有几个为什么:1、A相和B相短路为什么总断路器没跳闸?2、从邻近柜子图片看二次导线明显短路绝缘层熔化,保护开关出线端发黑,电流互感器二次线短路为什么二次保护开关没跳闸?3、为什么邻近柜子里的微断不是垂直安装?

分析得深刻,若干个为什么,很值得事后深思和反省 ,谢谢你!

网友AA:
四不放过原则,希望知道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电站是多大功率的啊
10Mw的

楼主:
今天发现中性点给接地了,按理是不符合图纸要求的,但还没弄清与事故起因是否有啥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Q:
09年到10年在朝阳安装,住了很久。
其实我早就看中了公园里的一块硅化木,老值钱了。能做很多手镯。
这个电厂后面一座山包出土动植物化石(多为植物,鱼等),据说是尽管有人看管,也不乏有人盗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互感器被烧没了(也认为是互感器是火源),往下看后发现火是从下面往上烧上来的,好象是二次线的一根导线烧剥皮了,导线剥皮只有短路时才会很快出现这种情况(过载没有那么快的),是不是二次负载设备有短路现象?顺这根导线(二次烧剥皮的这根线)找过去看是否有短路点?
终于有人来修了

网友AH:
从所发几张照片大体看出,配线,走线,安装等均国产式工作习惯,看看烧毁的母排旁乱七八糟的走线一点不严谨,细节决定成败。先进原理技术可以跟老外学习,工作习惯还早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从所发几张照片大体看出,配线,走线,安装等均国产式工作习惯,看看烧毁的母排旁乱七八糟的走线一点不严谨,细节决定成败。先进原理技术可以跟老外学习,工作习惯还早着呢。
工艺的确是不堪上乘,整个预装箱变的高压,低压,变压器及逆变采集分属好几家的东西,之间的衔接不容乐观。

网友Z:
后期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I:
估计就是短路引起的 大断路器用国产的可以理解 小的就换 进口的比较可靠 只有控制电路做好了才能有效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Z:
后期是怎么处理的?
已经由厂家来人修好,将近一个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