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8):
1.伺服放大器:J2S-200B; 控制器:QD75M4;(分別控制4個馬達)
2.現象:設備斷電重啟后,4個軸的伺服電機運行都變得很慢(與斷電前比較),機構運行到人機脉衝位置時與實際位置相差很大;
3.用GX-work2監控伺服運行時的速度和參數設置一致(參數都是寫在PLC程式中);PLC比對參數&程式是一致的;
4.暫時找不出真因,臨時重新校正伺服點位對應;請大師指導,不勝感激!

网友A:
重启后单独启动任意一个定位速度都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JOG或者定位執行都可以,就是速度變慢了,幾乎是原來的十分之一(參數放大倍率沒有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