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楼主(2016-02-18):
请问大侠mm440的BOP操作面板带不带参数存取功能的,我的意思是加入更换变频器,能不能直接用BOP下载上传,不要再一个个参数输入到新变频器了

网友A:
不能直接用BOP下载上传。、、、必须用此变频器平台可以的

网友B:
MM440的BOP面板,没有参数存储功能。新的SINAMICS变频器的BOP-2有参数存储功能。对于MMSE40的参数存储,用上位机接485或232串口电缆做数据的传送。上位机装DRIVE Monitor即可。

另外,MM440的参数拷贝,用于同型号同功率的装置之间可以,当功率部分不一样时,最好还是单台快速调试为好。做电机辨识与不做电机辨识的效果不一样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我买个笔记本安装一下monitor,那么连接mm440时需要写什么注意点吗,?需要找地址啥的吗,没连过不太懂,谢谢你指点

网友C:
BOP面板不带存储,所以不能复制参数;
AOP高级操作面板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要PC输出的com口与monitor的设置com口一致,就可以了,其他都是默认。另外,AOP高级面板有点贵,但也可以拷贝和存参数设置。

现在,用STARTER软件也兼容MM440调试。但我还是习惯用monitor,对于MM440的调试,挺好用。STARTER用于新一代的变频器调试。

网友D:
刚想到问此问题,现在就不用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