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8):
签到天数: 313 天

[LV.8]以坛为家I

112
主题

0
精华

9928
积分

特级大师

积分9928 .推廣積分0 推廣注冊0 投訴次數0

电梯直达
楼主

网友:
各国电路图由于标注的不同。在这个图中哪个引脚起PULS+-的作用  哪个起SIGN+-作用?请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太平洋伺服电机接线图

网友A:
PULS+-  => 21,22
SIGN+-  => 23,24

楼主(2016-12-16):
太平洋750W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不知道怎么弄才能转?

网友B:
21 A通道输入/ 脉冲+/正方向脉冲+
22 A通道输入/ 脉冲-/正方向脉冲-
23 B通道输入/ 方向+/反方向脉冲+
24 B通道输入/ 方向-/反方向脉冲+
设置后可改变21/22/23/24的功能为:AB相脉冲/脉冲+方向或/正方向脉冲+反方向脉冲

网友C:
21PUL+、22PUL-、23sign+、24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五楼六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