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8):
  电控柴油发动机上的传感器可谓五花八门,其中传感器类型大致分为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速度与位置传感器这三类,大约有十余种,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柴油发动机上的传感器们。

  曲轴转速传感器
  结构:磁脉冲式

  功用:转速传感器采集柴油机转速信号以便ECU计算循环供油量,还可提供曲轴位置信号以便ECU对喷油正时作出准确控制;辅助转速传感器用来作为转速信号计算曲轴转角的信号,进行判缸。

  安装位置:飞轮壳上与供给泵上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结构:以磁绕组方式

  功用:凸轮轴每转一圈向ECU提供一个信号,ECU据此确定那个气缸的活塞处于压缩行程上止点。

  安装位置:在凸轮轴前端

  共轨压力传感器
  结构:压阻式高压传感器,最高频率在1KHz,测量范围在0-200Mpa

  功用:实时测定共轨管中的实际压力信号并反馈给ECU,增减调节油压

  安装位置:共轨管上

  冷却液传感器
  结构:负温度细数的热敏电阻,其使用范围为40-130°C

  功用:主要用于测量发动机冷却的温度,从而进一步精确控制燃油喷射量

  安装位置:在节温体上

  进气压力传感器
  结构:半导体压敏电阻式压力传感体

  功用:计算空气量,用来控制空燃比和负温度细数的热敏电阻,从而进一步精确控制燃油喷射量。

  安装位置:安装在进气歧管

  燃油温度传感器
  结构:负温度细数的热敏电阻,其使用范围为﹣40-130°C。

  功用:用于向发动机控制单元提供燃油温度信号,一般设置在第二级燃油滤清器盖内。发动机控制单元根据燃油的温度变化对喷油量进行修正,因为燃油随温度升高而膨胀变得密度变小。

  位置: 在主油管上

  机油温度传感器
  结构:负温度细数的热敏电阻

  功用:用于向发动机控制单元提供发动机的机油温度,特别是在寒冷气温状态下。

  位置:主机油管上

  伴随着电喷柴油机的普及,电控系统在柴油发动机上作用越来越广。而作为发动机“耳朵”的传感器们更是遍布在发动机上的每一个细节,时时刻刻监测其工作中的状态。

网友A:
楼主补点图片吧 纯文字的看上去干巴巴的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如果有图就更好了。看看传感器的形式、安装位置和方法。有利于传感器的普及和应用。